求助欧姆龙大神,跪谢

楼主(2017-11-20):
有用过欧姆龙串口功能(modbus rtu)的大神么?真的要泪奔了,cj2m cpu34 串口通讯(modbus rtu) 与丹佛斯变频器通讯,通讯选件上的comm灯从来没亮过,发送变频器启动字,变频器也毫无反应,同样用西门子的plc和usb转485.就可以正常启动?有大神愿意指导下么?成功解决问题的话,有酬谢以表心意。

网友A:
OMRON的Modbus通讯非常脆弱,有一丁点干扰串行口都死机,只有不断的软件重启。(在办公室测试单台从机时不会有什么事发生)
最好的的解决方法是:自己通过无协议方式编写Modbus协议与从机通讯

网友B:
可以用协议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