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0):
一个施耐德 3Pvigi模块的3P+N漏电保护器
进线接3P+N
出线接L21+N带单相负载,
理论上是不会跳闸的吧,
因为零序线圈圈的4根线,我单相没漏电也没感应电流啊
为什么这么多人说会跳闸呢?

网友A:
不会跳的

网友B:
只要你是在下面接出的线,在没有漏电的情况下是不会跳的。

网友C:
只要你是在下面接出的线,在没有漏电的情况下是不会跳闸的。

网友D:
3P+N带漏电,单相负载(不漏电前提下)不会跳闸。3P带漏电如果使用单相负载(不漏电前提下)会跳闸,很多人和你说的不对一知半解。

网友E:
工作原理是向量和不为0则跳闸,L21和N构成回路不漏电的情况下向量和为零不跳闸,漏电则跳闸,能实现保护功能。不建议这样使用,有可能出现保护失效的问题。单相电最好使用单相电剩余电流保护开关,特别是国产的。
XX到天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3P+N带漏电,单相负载(不漏电前提下)不会跳闸。3P带漏电如果使用单相负载(不漏电前提下)会跳闸,很多人和你说的不对一知半解。

此楼正解,看来是个老司机
QQ:611369538

网友G:
单相负载(不漏电前提下)不会跳闸

网友H:
三相不平衡原因

网友I:
漏电保护装置是根据基尔霍夫节点电流定律的原理而工作的,不论你是4P还是3P+N、3P、2P、1P+N的,只要正确接线,保证进出漏电保护装置的电流相等,漏电保护装置就不会跳闸,所以楼主的接法是正确的,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跳闸的。

至于有人说什么4P、3P+N、3P的漏电保护装置,三相不平衡会致使漏电保护装置跳闸,这是无知的。这三种三相漏电保护装置,不论三相是否平衡,均可以正常使用。

只不过不同的是,如果使用到零线的三相(或者单相)负载线路,必须使用4P、3P+N这两种漏电保护装置,3P只能用于不需要零线的三相(或者单相)负载线路。

而2P、1P+N只能用于单相220V的负载线路,不能用于单相380V负载线路(除非定制)。

网友J:
9楼的师傅说的很详细,学习了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K:
这样接线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跳闸的,但是要注意,上端一定要接上三相四线的电源,否则有漏电不会动作的。

网友L:
国产正太这样子好像漏电都不跳闸

网友M:
只要漏电电流小于它标定的最小电流就不会跳闸

网友N:
正常不会跳闸,除非漏电或短路。

楼主(2017-12-22):
谢谢大家的回复,学习了。
论坛大家的回复没有消息提醒,没能一一回复,再次谢谢!

网友O:
引用 网友D:
3P+N带漏电,单相负载(不漏电前提下)不会跳闸。3P带漏电如果使用单相负载(不漏电前提下)会跳闸,很多人和你说的不对一知半解。

这个是对的,三相漏电开关只接一根火线输出三相不平衡就会跳,普通空开就不会

网友P:
正常情况是不会跳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