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专业版无法和MP277 以太网连接

楼主(2017-11-20):
WIN7专业版和MP277 10“ touch”以太网连接,因为WINDOWS版本原因,无法完全按照MP277的操作手册设置,在“Set PG/PC Interface”中不知道S7ONLINE(STEP7)和哪个连接,找不到手册的“TCP/IPÆBor……”选项。
PC端PING触摸屏显示正常,MP277无法PING电脑。

网友A:
西门子的这个软件支持WIN7专业版的。
可以试试下面的方法看能否解决:
PG/PC接口无内容,是因为不完整的驱动组件:或者被限制了运行。
SIMATIC Device Drivers WoW
SIMATIC Device Drivers
需要重新安装对应组件.在STEP7 安装文件内包含.

楼主:
谢谢,已经好了,下载了“MP277下载手册--基于WINCC”,按照手册一步一步来,S7ONLINE(STEP7)对应PC网卡且后面是TCPIP1的那行就可以了,只要PC能够PING到触摸屏就连同了。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