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扩展

楼主(2017-11-20):
要求输入点100,输出点90。请问该如何配置好? FX3GA还是FX3U或者是其它的?第一次需求扩展模块,一窍不通,各位大师指点下。
大侠们帮忙看下这样连接对不对? 单元加模块,需要编程要写什么地址之类的吗?
假如我是漏型输入 FX3U- S/S接24V,那么OV就是公共端. 请问FX2N-48ET的COM也是接24V,OV为公共端吗?

网友A:
有没有数据处理 有没有高级运算 没有就3GA 有就3U 实在不懂就直接3U 因为3GA 有好多高级指令不支持

网友A:
没注意你的输入输出点数 直接3U吧 3GA 点数不够

网友B:
用Q --->要多少加多少。

网友C:
直接用FX3u128点的,再加两块48点的扩展单元,插上就能用,主机输入x0-x77,扩展单元X100-X157,输出一样的。这样总共输入112点,输出112点。

网友D:
个人建议主机用FX3U-128M,主机有64输入,64输出,然后再加FX3U-16EX三块有48点输入,FX3U-16EYT的模块两块有32点输出,总共112的输入96的输出,符合你的要求了
QQ:611369538

楼主:
FX3U--128MT -2N-48ET - 2N-16EX- 2N-8EYT 这样配置没问题吧?
一套要5000多,好几套下来都几万了 , 主要就是用来控制气缸上下 做一个过度平移,一些小电机过度。
有没性价比高点的产品 三菱的。
还只是略懂皮毛,买回来还要实验没用过扩展这些东西 好大压力
huiyang

网友E:
嫌贵就用国产的。

网友F:
国产信捷的吧便宜
我用到过还行没有特殊要求的话
与三菱的 相似
便宜多了
工控人加油

楼主:
是要设置什么参数吗,Y80开始就不行了

楼主:
这个程序是WORKS2 写出来的是有错误?

楼主:
原来X80-X99是没有扩展的 Y也一样

网友D:
你不看手册的吗?I/O点的编排是按八进制的啊
QQ:611369538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原来X80-X99是没有扩展的 Y也一样

不是没有扩展,是八进制的,排到X100去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要设置什么参数吗,Y80开始就不行了

你从100开始试试

网友I:
你整这些东西是自己玩还是给公司做的活。气缸的东西。整3GA足矣。但是银子多就3U,

网友J:
三菱的官网有在现选型的工具,
huiyang

网友E:
三菱是8进制的输入输出,这些基本知识,多看看手册,基础不劳,编程也很费劲。

网友K:
8进制输入输出!

网友L:
没什么复杂的,三菱嫌贵,就选信捷吧,能满足你的需求,会三菱的信捷就没问题。关键还是要多看手册,打好基础。
引用 网友E:
三菱是8进制的输入输出,这些基本知识,多看看手册,基础不劳,编程也很费劲。

网友M:
我一般都用Q系列,基本不用其它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