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人

楼主(2017-11-21):
同上,现在能和变频器通讯控制正反转和停止,变频也能在plc内部更改,现在搞不懂怎么在触摸屏上设置频率,怎么做?向变频器的D14,和D15里面写数据,请大家帮忙指导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和plc通讯程序你都做出来了,触摸屏就简单了呀,把软元件编写到屏里就好了

网友B:
触摸屏選32bit     D14

PLC 可能要做上下位元互換等動作。
真诚感谢!

网友C:
用的哪几个硬件?

网友D:
从你的PLC程序来看,你要写入给变频器频率通讯地址是H2001,
然后你把频率值放在了D14 D15上,(在这里是十六进制高位在D14,低位在D15);例如你程序里面的D14=H7,D15=D0,合起来就是H07D0,十进制就是2000,就是你写入频率20HZ;
至于你说的在触摸屏上输入频率值,可以分两步走,一个是在屏幕上做个输入数值的控件,一个是在PLC里面完成输入数值与要写入变频器数值的转化;
比如你要输入的频率值放置在PLC的D100上,在PLC里面做转化处理(十进制变为十六进制处理),例如输入50(表示要输入50HZ,那么先换算到50*100=5000,十六进制是H1388,高低位拆开高位H13,低位H88,分别存放到D14 D15即可)
至于要怎么转换数值,自己看看手册。不懂再问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yejinping123) 感谢分享!

网友E:
    modbus通信有西门子200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