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软件如何交付给客户运行

楼主(2017-11-21):
请教一下,我现在用的台达的diaview组态软件做开发,软件有一个开发环境,一个运行环境,我开发好的组态程序如何让客户智能使用而看不到我的开发代码呢?目前我只能从开发环境运行我的程序,但是这样的话代码岂不是也要给客户才行?初学者没搞明白这里面的关系,求教

网友A:
工程应该可以设定密码的

网友B:
里面有一个菜单选项,不用安装开发软件也可以运行而且看不到源程序
QQ:611369538

网友C:
有的组态软件是开发狗和运行狗分开的,开发环境如果没有插入狗,超过一定点数的就打不开。
有的是不插狗也可以打开,这样的话你可以给工程设置打开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