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1):
启动按钮 下面写的那个常数 18 是怎么得来的不懂 求高手指教, 还有那个点动常数应该怎么写 ,跪求在线等

楼主:
谁知道这个18是怎么写进去的不

网友A:
10010,看一下变频器启动对应的bit,应该就是10

网友B:
变频器好像只认二进制吧
QQ:611369538

网友C:
你的那个常数是可以随意输入数据的,你刚刚进入这个界面选择写入常数这个方式时,那个输入地方只可能是0 ,18是后输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那个常数是可以随意输入数据的,你刚刚进入这个界面选择写入常数这个方式时,那个输入地方只可能是0 ,18是后输入的

这个是算出来的,不是随便输入的,随便输入你能控制就牛逼了

网友C:
事实是我从威纶通输入该按钮时画面出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个常数是可以随意输入的,只是针对变频器的控制数据要根据具体的功能来输入

网友C:
那个多状态设置元件的属性方式有很多种,写入常数只是其中的一种罢了,就是当按下这个键的时候,可以给触摸屏的那个8192的地址写入一个你想写进去的常数,而这个常数在对触摸屏起到什么作用就要看具体的地址和具体的输入数值了。

网友C:
现在对Modbus RTU做一个分析,Modbus RTU是一种国际的、开放的现场总线标准。MODBUS RTU 通讯协议的报文功能码如下:
01H 读取线圈状态。 从执行机构上读取线圈(单个位)的内容;
02H 读取离散量输入。 从执行机构上读取离散量输入(多个位)的内容;
03H 读取保持寄存器。 从执行机构上读取保持寄存器(16位字)的内容;
04H 读取输入寄存器。 从执行机构上读取输入寄存器(16位字)的内容;
05H 强置单线圈。 写数据到执行机构的线圈(单个位)为“通”(“1”)或
“断”(“0”);
06H 预置单寄存器。 写数据到执行机构的单个保持寄存器(16位字);
0FH 强置多线圈。 写数据到执行机构的几个连续线圈(单个位)为“通”(“1”)
或“断”(“0”);
10H 预置多寄存器。 写数据到执行机构的几个连续的保持寄存器(16位字)。

EB8000软件中MODBUS协议的设备类型为0x、1x、3x、4x、5x、6x,还有3x_bit,4x_bit,6x_bit,0x_multi_coils等,06x功能码介绍如下:
6x:是一个可读可写的设备类型,读取数据的时候,发出的功能码也是03H,与4x不同之处在于写数据的时候发出的功能码时06H,即写单个寄存器的数据。
楼主用的是06x功能码,就是预置单寄存器的值,意思是可以在选定的变频器地址里预置写入一个数值,现在就是在变频器8193地址里面写入一个常数18。

至于那个点动常数应该怎么写,要看具体的变频器里面的控制参数了,那个地址对不对还是两说呢,具体的细节,在下收集查询资料后再来细说。

网友C:
再从威纶通使用手册上对该点的解释截图,都能很清晰的判断出这个属性能达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