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4速度控制模式

楼主(2017-11-21):
J4速度控制模式:一般要设置那几个参数。
1:打???哪里我的理解是: 先接通 速度选择1 或者速度选择2 然后 再接通 正转启动速度到达 或者 反转启动准备完成 ,这样电机就可以运行吗??
2:接线要注意什么,接线 是不是只要接我画红色部分。

楼主:
有人知道吗》在线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