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1):
我看松下手册上是13号接地的,但是我看别人都是接0V的,是一回事吗?

网友A:
GND是接的0V,屏蔽层才是接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GND是接的0V,屏蔽层才是接的地。

可是13号脚,松下手册上画的驱动器的13脚是内部接地的呀,而且上面也写了“请务必接地”。

网友B:
空着就行了,使用松下伺服七八年了,用了几万套了,都没接13脚,没有影响。

再补充点,用的是黑图那种控制。

网友C:
没看到那是线驱动的时候才接麽,你个晶体管脉冲有啥好接的,200K而已

网友D:
200k不需要考虑13脚com-还有几个脚呢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着就行了,使用松下伺服七八年了,用了几万套了,都没接13脚,没有影响。

再补充点,用的是黑图那种控制。

几万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k不需要考虑13脚com-还有几个脚呢

把0V接到13号脚,是不是相当于漏电了?
13号脚看手册上  驱动器内部本身就是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