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无法连接PLC求助

楼主(2017-11-21):
链接上了,谢谢,还是IP地址的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哈

网友A:
我也 不知道 你随便 试一下 把触摸屏的地址 改成plc的地址 ,你链接plc 不该成他的地址 你改成谁的地址

网友B:
触摸屏设置属性里面的IP地址设成plc的地址

网友C:
进来为了学习,看哪位大神给出了解决办法

网友D:
IP地址不一般都是192.168.?.?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