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1):
不是用功能键,就是一个按键,我在不同的页都可以事后,比如我在100页,上一页和下一页就是99和101.在200页的事后,上一页和下一页就是199和201,这个是用”PLC控制”这个元件来做吗。我的想法是读取当前页面的页号,然后在PLC改变页号来做。用功能键老是要选弹哪一页很麻烦啊;

网友A:
有一个功能键就是加一和减一啊
QQ:611369538

楼主:
没有吧。只有一个是返回前一个窗口。我用的是步科的,请问你说的是哪一种。

网友B:
看看 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C:
你的这个想法可行,需要用到宏指令,我用步科触摸屏做了一个,可行,定义一个字变量A读取当前页码值,定义一个位变量作为下一页,当按下下一页的时候触发宏指令,使当前页码值加1存放到另一个变量地址中B,然后再PLC控制里选择切换基本窗口,变量B中的值就是要切换到的窗口的编号。上一页也是如此。
       我做的上一页位变量为LB0,下一页位变量为LB1。页码当前值为系统变量LW9050,先把LW9050存放到自己定义的一个字地址A当中。按下LB1,A+1存放到另一个字地址B中,然后B存放到LW100中,LW100的值就是要切换的目标窗口
路远求索

网友D:
更麻烦了,
工控人加油

网友C:
楼主说的功能,这样做不算麻烦,这个是最基本的宏指令运用。我大概用了5分钟,而且这样做有一个方便之处就是当你做的工程画面多时,就不用一个一个去对应画面的编号了,
路远求索

楼主:
谢谢大神。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功能,当页面多的时候,要一个页面一个页面去找对应的页编号,很麻烦的,修改也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