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1):
        求助FX1S可以连接GOT1020的触摸屏不?
如可以的话能否提供一个详细的连线方式,多谢!

网友A:
可以的。你在网上买 一根线叫GT10-C30R4-8P的就行了,买线上有号码管的那种
  • 下载积分:+1(liu415200qii) 真诚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你在网上买 一根线叫GT10-C30R4-8P的就行了,买线上有号码管的那种

    是的,就是这一根线。
    QQ:611369538

楼主:
    是用的GT10-C30R4-8P通讯线,接线也是按要求接的,就是通讯不上,可能是PLC遇到了假货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用的GT10-C30R4-8P通讯线,接线也是按要求接的,就是通讯不上,可能是PLC遇到了假货吧!

    连接FX3U是没问题,连FX1S就是通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