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1):
现有一个项目4个步进1个伺服,客户为了节约,买了两个FX3GA,一个8点输入模块,一个16输出模块,两个触摸屏。。。想请教各位师傅,两个FX3GA如何连接?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A:
485作并联,详情看FX3通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作并联,详情看FX3通信手册

找来找去找不到。。。找到也是以前旧版本的,不知道3GA跟那些一不一样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作并联,详情看FX3通信手册
刚看到你是管理,论坛的手册下载不了!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B:
很简单的一个连接啊,只要设定好主站从站就可以了
QQ:61136953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一个连接啊,只要设定好主站从站就可以了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就想找点资料看下,论坛的下载不了,其他地方下载的都是旧版的,没有提到3GA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B:
3GA和3U是一个类型的,就是主站设置M8070,从站设置M8071,很简单的一个连接啊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