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51计算器能不能提前动作?

楼主(2017-11-21):
我用欧姆龙的编码器,A、B、Z三相对应三菱PLC FX3S的输入的X0、X1、X2,
例如:LD M0
OUT C251 k500
当500个脉冲时,我想Y0动作。
但是,我也想在400个脉冲时,Y1动作;在500个脉冲时,Y0动作;之后C251复位。
请问有没有办法这样子做呢?因为脉冲比较快,要求精确,不能太多误差。
我是菜鸟。

网友A:
再并一个计数器不就好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huiyang

网友B:
高速计数器不是你这样用的,有专门比较指令。
什么指令呢?

网友C:
只要比较计数器的当前值就可以了啊,不过要专门指令,还是好好看一下手册吧
QQ:611369538

网友D:
当然可以了
三菱的不了解,我都是用中断

网友E:
必须中断

网友F:
高速计数器比较指令,专门用来处理高速计数器计数是否到达的指令。这条指令本来是中断处理的,不受扫描周期影响。

网友G(2018-01-01):
用中断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