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触摸屏7062与三凌PLC FX1N通讯后PLC内部一直在响???

楼主(2017-11-21):
换了个屏,以前是信捷的,现在用昆仑的,插上与PLC的通迅线后,PLC内部一直在响,象里面的继电器在闪动一样,
插掉声音就没有了,把PLC停止运行也会有响声.
以为是通信设置不对,调了几种模式都一样,
但是在屏上面设置一个空窗口,进入这个窗口后,PLC停止响声,
\求高手指教.

楼主:
不插通讯线就就有,换个空白窗口也停止响,PLC停止运行也在响,是不是干扰??

楼主:
上面是以为通讯设置有问题,随意设置的,

网友A:
PLC本身问题,我也遇到过,只能返回去维修了
旨在不耻下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