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4 CN1接线 可以使用驱动器内部24V电源吗?

楼主(2017-11-22):
三菱J4伺服 CN1接线 可以使用驱动器内部24V电源吗? 如下图 那两端子号 是内部电源供电。

!!!

网友A:
你图上打问号的那两个并不是伺服内部电源的供电端子
,请看清楚手册,J4**A并没有内部24v电源输出的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咨询过三菱的技术 ,一定要外接 24 V电源才可以。

网友B:
必须要接外部的24伏电源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