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MR-J2S-700B 伺服问题

楼主(2017-11-22):
求助各位大神。现在有一个三菱MR-J2S-700B 的伺服控制器通电后电机没锁死,伺服没报错 用运动控制软件看到有错误。各位大神看看是不是伺服控制器坏了!

网友A:
是个新手啊 也可能是小号
才注册的账号
报什么错误 发上来 大家才能帮你

网友B:
没锁死? 是不是指电机没使能? 也就是电机从自由状态,变成僵硬状态。
这个是定位模块里,有一个Y对应的。我记得是Y1(+N)D
这个找问题得从PLC程序,还有对应的定位模块A1D75M*上找
驱动器如果是AB AC那没通讯上,如果是A1 A2 A3那通讯上的就不用管了
下载积分:+1(13750788871) 热心助人!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蛮好学习了,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