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三菱伺服驱动器MR-JE-10B一键式调整问题,求解!

楼主(2017-11-22):
描述:代码是C003或C004
求助各位大侠,三菱伺服驱动器MR-JE-10B一键式调整出现C003错误代码,或者出现C004错误代码?这些代码需要设置什么参数解决呢?

网友A:
b## :##号轴Read off
C##:##号轴 伺服关闭
d## :##号轴伺服开启
*** :报警与警告
下载积分:+5(xuanzyao)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