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FAUNC 机器人的IO需要配置吗,还是出厂就配置好了,我们只用接线就好了

楼主(2017-11-22):
然后我还要买两个这种接线端子台才能连接是吧?

网友A:
按出厂配置参数,要两个接线端子台。配置更改一下,可以只用一个接线端子台
你好,请问发那科改什么配置可以只用一个端子台?另外改成一个端子台后的接线方法应该也有变化吧,具体每个点位如何分配的呢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B:
这么简单?比库卡的方便多了~~~~~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