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松下PLC如何增加停电保持数据容量

楼主(2017-11-22):
大家讨论一下,我们在使用配方数据的情况下,有时配方数据比较大,比如说一个配方10000字的情况下,若是我想把配方增加成50个配方左右,肯定容量是不够的,如果能使用更多的寄存器组成配方数据呢?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A:
配方做到触摸屏中,然后PLC只要处理配方的读取写入就可以了.

楼主:
2楼所说的这种是最简单的了,但存在的问题是,触摸屏进行数据读取数据很慢,并且没存在PLC里面这么高速与好管理 。还不一定存得了这么多的数据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楼主:
像存储数据这么大,有时读一个产品数据,用115200的波特率,也差不多将近要读个几十秒到1分钟时间,在PLC可以快如闪电快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B:
系统寄存器里面可以调整容量,但必须装个电池!

网友C:
系统寄存器可以设置,小型FPXH系列最大DT寄存器数量是65535个!

网友D:
不加电池也可以啊,把程序容量调最小,系统寄存器数量就变大了。

网友E:
看你怎么分配吧,加个电池就好很多,但是电池一般两年就要换了,比较麻烦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