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Pro7编程软件的问题
玩转PLC

楼主(2017-11-22):
大家好!
以往用GR7的FP-XH系列的PLC写回原点程序的时候,用到了“X28——X2D(脉冲输出中标志)”、“X48——X4D(回原点完成标志)”这些特定的地址。那么,现在用Pro7软件来写的话,这些地址还跟以前一样用吗?
如果不一样,那么用什么地址来替换呢?
谢谢大家!多谢!

网友A:
路过的,已经很多年没玩过松下的了,看手册就知道了啊

网友B:
一样的,X28这是PLC内部编译用的地址,跟外部编程软件没有关系。
玩转PLC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还有一个问题:以往的索引寄存器可以这样用:I1Y0,那么在Pro7里面也可以这样用吗?

网友C(2021-04-15):
PRO7感觉好难上手,帮助里面讲的也太简单了,网上资料又少,用习惯GR7,

网友D:
一样的,X28这是PLC内部编译用的地址,跟外部编程软件没有关系。

网友E:
一样的使用,只是PRO7更方便了,会大把减少写程序时间
关于松下Pro7编程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