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串联开路充电

楼主(2017-11-22):
如图所示,开关断开情 况下充电是否损坏电池或充电器。 我觉得不会
图片

网友A:
断电是不会损坏电池的,锂电池也有寿命的

网友B:
你验证后告诉我们吧~~~

网友C:
如果充电电流大于负载放电电流,断不断开都能充满,只是时间问题。如果充电电流小于放电电流,必须断开负载才能充满。充电的时候一般都断开负载冲的,不过带载充也不会损坏充电器,除非负载电流非常大,有可能会损坏。不过锂电池都是先横流后恒压,正常充一般来说不存在充电器过载。

楼主:
开关断开,相当于没有负载。2个电池也形不成回路,相当于是2个独立的12V电池

网友D:
如果将充电器换成太阳能板充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