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可不可以用ST?

楼主(2017-11-22):
我看手册说是简单工程不能使用ST,我建FB的时候也确实只能选择梯形图;但是,在FB编辑却能嵌入ST(主程序也可以),而且能编译通过,也能模拟运行正常。这是BUG还是我看手册看错了?刚开始用GX Works2 ,不太懂

楼主:
《GX Works2入门指南(结构化工程篇)》里面的

网友A:
FX3U新建工程时,勾选使用标签,可以使用ST编程,但是不能使用S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