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2):
PLC是松下FPXH,经PLC本体标配的COM0与松下A6伺服连接,采用F159通用通信读取编码器值。
按A6的通信手册调试了一下,现在进展到第二步进行不下去了。

发送05,DT1返回04,然后很快DT1数据由4变成21,再进行后续的发送“00 01 D2 2D”读取绝对编码器值,都没有回应了,各位大神给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近期做了一个项目,用欧姆龙的PLC读取松下A6伺服的绝对编码器值,用的是串行通信模块,用协议宏做的;没法用无协议通信,因为松下伺服返回数据没有结束码,而且长度也不一定,这样串口通信接收完成标志位无法正常置ON。
        但是松下的PLC和松下的伺服你可以用MODBUS通信看能不能做,听松下技术说过好象可以。
        原来我也是用欧姆龙的232板卡来通信的,但松下伺服这边没有结束码,返回数据长度也不同,无法确定什么时候可以读取数据。最后是换了串行通信模块,然后用协议宏做出来的,协议宏做了几个步序,一个完成返回数据正常再执行下一个步序。程序运行时执行协议宏读取编码器值——读取OK——再执行协议宏再读取——重复执行读取编码器值,超时未完成或读取返回错误报警。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我试过MODBUS通讯是可以的,走的RS485,不过需要搭个通信插件。
这次想走RS232C,主要想省掉通信插件。

楼主:
要这样设定才行

但是,发送04后,返回的值就看不懂了,没有15字啊

楼主:
PLC侧设定为通用通信,伺服侧PR5.37设定为0(MINAS标准协议),其他试过都通信不上。

网友B(2022-03-03):
我现在也在做上位机跟A6伺服通信 走的485.能不能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