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麻烦看下这是设了密码么?可解么?

楼主(2017-11-22):
PLC是三菱FX3U,软件用的是GX Works2,读取程序正常,写入程序时却显示这个画面(如图)。是不是设置了密码保护啊?能解的么?

网友A:
是设置了密码。

网友B:
電池拔掉等一兩小時
再重灌把~~怕有eprom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清除存储器应该能解决吧?就是觉得太奇怪了,从PLC读取程序没设密码保护,只是写入程序保护了,这有什么用

网友B:
可能有人解密過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把PLC格式化就空了

网友D:
清除PLC内存再灌一次程序试试

网友E:
都是大神点子多
工控人加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電池拔掉等一兩小時
再重灌把~~怕有eprom
哈哈,厉害了

楼主:
试过了,直接PLC存储器清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