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方式

楼主(2017-11-22):
伺服在做位置模式控制时,有什么情况是通过接触到传感器后停止?而不是通过绝对定位或则相对定位指令来控制的?
有个客户驱动器在接受脉冲的时候,有一个方向总是脉冲数接受少了几个,另一个方向接受数量确和PLC发送的数量一样?各种疲敝处理都处理了,还是不行,
客户就说通过接触到传感器停止,因为负载惯量比较大,通过传感器接触停止时速度不能太快,否则停不下来,自己还要做减速时间和减速距离,
有在做位置模式的时候自己做加减速时间和距离的朋友吗?希望可以分享下你们的经验?
huiyang

网友A:
信号到,把脉冲断开不就好了吗?惯性大,就用两个传感器,要到位置是速度降下来在停。
下载积分:+1(renjiawonder)

网友B:
少几个脉冲,客户不能接受,然后用减速停止就能接受?
从常规设计思维来看,减速停的误差大于几个脉冲不可理解,除非你的电子齿轮设计很怪异。

网友C:
把伺服运行速度调低,将减速时间加大,看看还会不会丢脉冲,如果不行,找机械原因,如果机械不配合,做全闭环

网友D:
丢几个脉冲能偏差到多大距离?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我那个完全是丢几万个脉冲。
我被迫用的传感器定位。伺服用的是脉冲加方向。

网友E:
机械精度不够,靠改程序是不行的!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

网友F:
机械精度不够

网友G:
几个脉冲如果精度高只是一点点距离而已

网友C:
老大,你告诉他用传感器定位的时候,还要告诉他用速度模式,如果还用位置模式,会把它搞疯的,呵呵,

网友H:
多或少脉冲好解决,只是没找到解决办法而已,多看看伺服控制器说明书,该加电阻的线路加上电阻
祝各位大师事事顺心如意!

网友I:
虽然只少了几个脉冲,但累积久了误差还是会很大!
若用伺服内部的定位功能就不怕丢脉冲
可以参考台达A2伺服 =>
感测器->触发DI事件->执行PR定位程序
把文中触发的 "增量定位" 改成 "相对定位" 就可在碰到感测信号时再多走指定的距离停止!

网友J:
有外部定位功能,即可实现
daiz@yaskawa.com.cn

网友K:
PLC有个功能叫加减速时间调整......为何不用这个东西调一下,这应该能解决过冲的问题吧

网友L:
惯性大,就用两个传感器,要到位置是速度降下来在停。
这是好 办法呀。

网友M:
设计是硬伤。选型没选好。机械设计也不好。负载重量和马达功率没选好。如果是用比较普通的回原点方式位置的偏移不会超过机械的精度的。滑台的精度不高。电子齿轮比设得不好,一个脉冲当量设得大。当然误差大了。如果滑台的精度是+/-0.005,你的脉冲当量是1微米。即使是多几个脉冲又有什么问题呢。如果你的脉冲当量是10微米,那多8个脉冲,就相当于多了0.08mm,八个丝。所以设计的时候,你要看滑台的重复定位精度。你的电气精度要高于机械精度。联轴器等。螺丝锁紧。不会有那么大的误差。
下载积分:+3(renjiawo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