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给我解释一下啊,真是想不通。
李丛磊

楼主(2017-11-22):
本人用三菱工控板和1200线编码器做测速实验,编码器每分钟1000转,用SPD指令和固定扫描周期,测得的数据不稳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想不通是基础理论知识不够,了解不透彻所至。你换个100或更底线数的编码器然后放底转速试试就知道结果了。祝你好运!!

李丛磊

楼主:
编码器线数低了,和转速低了,达不到工艺要求

网友B:
采用定时中断,M/T测速算法

网友C:
继续学习,加油。
-----------------------------------------------------------------------------------
欢迎咨询2652319292

网友D:
用中断吧,反应迅速
QQ:611369538

网友E:
要使用高速计数器,用高速计数指令HSCT,才能读到编码器脉冲
哪位大师给我解释一下啊,真是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