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台达485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7-11-22):
请教各位师父一个问题 用台达SA2系列PLC做485通信 查了手册M1127是通信接受完成会置位 但是实际上我已经完成通信了 怎么它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A:
给你个程序参考一下

网友B(2018-01-30):
仔细看手册,M1127和M1123的区别。指令不同,会有所不同的。

网友C:
PLC做RS485通讯时,要注意很多方面,硬件方面要连接紧固,正负线不能反;波特率、地址、通讯格式要一致;通讯不能被干扰等等,这些做通讯时都要注意,还有一点就是不知道是否发出接收通讯信息,用USB-RS485通讯接头连接PLC,或者变频器,在PC上使用RS通讯监测软件监控来判断通讯异常。

网友D(2018-04-04):
我也来学习学些

网友E:
来学习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