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来识别smc的传感器精密度。

楼主(2017-11-22):
smc传感器可以输出模拟信号,可以用plc来识别吗?

网友A:
一般可以。
依输出模拟信号選擇模組。

网友B:
可以的。买的时候要看它的具体型号。普通型是没有这种功能的。贵点的就有这种功能,便宜的是阉割版。只有一个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