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2):
请教各位经验丰富的师父们,一台ABB变频器带风机负载运行时报接地故障,并且复位不掉,检查电机及接线都不接地。于是测量变频器进线(接在三相铜排上)电压,发现分别是251,249,234v。检查铜排上的其他负载发现一个调功单元的可控硅有损坏,并且调功单元下口带的加热器有接地。于是把该调功单元拉闸,旁边变频器的接地故障立刻可以恢复了,再次将调功单元合闸,旁边变频器立刻又接地故障。(该变频器与调功单元接在同一三相铜排上)
  有两个问题:1是什么原因导致铜排上三相220的电压变成251,249,234v?    2 变频器进线电压的这种不平衡为什么会报接地故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