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 C60T报警err,断电重启没效果,加长题目,只为回复~~

楼主(2017-11-23):
松下FP-X C60T报警err,断电重启没效果,重点PLC又禁止上传,咋办哇

楼主:
我在想用触摸屏写个脚本行不行?威纶的,大家帮帮忙呗

楼主:
如果是寄存器的问题的话,用触摸屏写清除这样可行吗

网友A:
在软件里-状态显示-清除错误看行不行!开机报错,很可能是程序有问题。
我也想。。。。。程序加密了啊。。。。

网友B:
根据ERR提示,先找报警原因解决。
程序加密了能找码?上载不了程序可以吗?

网友C:
估计可能电池没电,导致一些数据丢失了,换电池试试

楼主:
在这顺便问一下松下FPX系列PLC的err报警有特俗储存这个err问题的几寸气吗?
xghjiayou

网友D:
松下的错误报警有E1-E299
报警有寄存器显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