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3):
描述:CPU板
描述:电池板(底部侧面)
我们这儿有个清洗机的FX3G-40MR的PLC,电源输入端L.N有电,但是power灯不亮,程序之前也没备份,现在应该找不回了吧,大家有送修的经验吗,换个新的硬件大概1k+,关键是PLC程序,原厂报价硬件加程序1W+

更新下拆开后的图片

11.29:
感谢@ymmfa的推荐,PLC已经在@无锡环诚 处维修完成,设备已恢复正常,程序也已备份!

网友A:
你这个就是PLC里的电源坏了,换个电源板搞定,500-1000元最多。

如果找不到电源板,那就买个新的同型号,拆开来。里面有三块板,顶上一块我们叫CPU板,程序就在里面。 中间一块是IO板,管输入和输出,下面一块是电源板。

你把旧PLC上的CPU板,装到新PLC上,程序就过去了。

然后记得备份一下程序。。
  • 下载积分:+5(ma_wei)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relaxjfy) 真诚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谢谢大佬回复!

    不过PLC还真没拆过,还是要请教下拆的话是指拆哪里

网友B:
    PLC里有上中下三块板,最下是电源板,中间是I/O板,最上面的CPU和EEPROM板,程序和处理都在最上面那块板里。
  • 下载积分:+3(relaxjfy)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里有上中下三块板,最下是电源板,中间是I/O板,最上面的CPU和EEPROM板,程序和处理都在最上面那块板里。

    这个是要拆掉外壳吗,从哪里拆方便,从背面吗?

网友C:
    先拆输入,输出端,4颗螺丝,把PLC拿下来拆
  • 下载积分:+3(relaxjfy) 真诚感谢!

楼主:
    描述:CPU板和IO板
引用 网友C:
    先拆输入,输出端,4颗螺丝,把PLC拿下来拆

    4颗螺丝已经开拆了,不过后面的分不清楚了,我上图看看上面标识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对的

    谢谢,

网友B:
    就揭开上盖就可以了,换就换上盖,当然如果你有强迫症,闲上盖塑料壳旧你也可以把CPU板上的上盖换掉。有个坏的你就可以尝试拆开看看结构了。

网友D:
    原厂报价1W+ ,那些厂家想钱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揭开上盖就可以了,换就换上盖,当然如果你有强迫症,闲上盖塑料壳旧你也可以把CPU板上的上盖换掉。有个坏的你就可以尝试拆开看看结构了。

    嗯,谢谢!
    这方面的不懂,这次是在坛友的指点下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厂报价1W+ ,那些厂家想钱疯了...............
本来想在管理大佬那儿买台新的,不过管理大佬太实在了,推荐了家维修的,现在先维修看看

楼主:
论坛好像不能@吧

网友E:
PLC电源板基本上都是开关电源,电源板坏了比较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