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17-11-23):
S7-200软件没COM口选择,只有USB

网友A:
是应该有的,估计软件安装问题
路远求索

楼主:
重装软件都还是那样,在同事电脑安装了软件,它的就有COM选择,也下载了程序。可能我的电脑系统有问题,麻烦!

网友B:
电脑要有COM口才可以的。

楼主:
就我这台电脑显示没有,之前都有的

网友C:
插上usp转232线就显示了

楼主:
一直都是usb转232,什么都一样,但我同事电脑可以,我的不行,难道要重装系统

网友D:
装一下驱动

网友E: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F(2018-01-11):
试试这个
https://wenku.baidu.com/view/0e0492cf5122aaea998fcc22bcd126fff7055d99.html?qq-pf-to=pcqq.c2c
专心搞钱

网友G:
Win7 32位系统有Com口,Win7 64bit的就没有COM口了
此用户比较懒什么也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