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3):
我用FX3U-485-BD板和三菱RM-J3-500A走无协议通信成功。但是把程序转成三菱L系列PLC就通信不了,请问师傅们问题在哪里,跪谢

楼主:
以下是三菱L系列程序

楼主:
请师傅们指点以下,跪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17056]

谢谢指点,明天试试,用FX3U时站号就用一个数据寄存器。

网友B:
为什么FX3U最后发送的是H48,而L系列发送的是H4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FX3U最后发送的是H48,而L系列发送的是H46?

都是46,我看机几遍,都是46,明天还打算用两个PLC做无协议通信试试,到底是模块问题还是程序参数问题。小型机转中大型机不是一般的难啊,当初还以为中大型机会简单许多。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