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3):
想通过A电机一编码器发出的脉冲数来控制B电机的转速,具体如下:
AB两电机都由变频器控制,A电机的速度是外部电位器给定,现B电机要和A电机实现联动,其速度和A电机的速度成比例,比如A电机是1200转/分,那要求B电机是600转/分,当A电机为1500转/分,那B电机为750转/分。一直以这个比例同快同慢。
我现在的思路是:1。给A电机装一编码器发脉冲给PLC。
2。PLC通过接收到的脉冲个数计算出A电机的实时速度。
3。以A电机的速度除以一个系数输出到D/A模块。
4。D/A模块输出的电压给B电机的变频器来控制其输出频率。
因不懂PLC的数据转换,所以不会编程,求大神们帮忙写一个程序并详细说明一下!
我的邮箱地址是zcx@baohing.com

网友A:
变频器一般通過電壓(電流)控制,也有通訊。

以0~10V = 0~60HZ 而言

=>D/A模块输出6V电压给A电机
=>D/A模块输出3V电压给B电机
就OK

楼主:
感谢,能否给个简单的程序实例,发到我邮箱,谢谢了!

网友B:
好简单
测频
发模拟量

楼主:
怎么都没人理啊!各位大神,求大家帮帮忙了。以上说的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呢!!

网友C:
1.测电机1转速,编码器接X0。

2.根据电机1转速算出电机2转速,转换成要输出电压的数字量。

3.将该数字写入模拟量输出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都没人理啊!各位大神,求大家帮帮忙了。以上说的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呢!!

1.PLC型號
2.模組型號,配置位置。
3.變頻器型號。
...........................

通通不詳,如何幫?

就算程式給你,也不見得能用。

楼主:
感谢5楼这位大神,可否帮忙发到我的邮箱:zcx@baohing.com       万分感谢了大哥!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需要编程吗?直接设变频器参数不就可以?

网友E:
我能不能说一句你别拿作业来忽悠自己,有一天踏上社会就知道了
  • 下载积分:+5(libin520) 赞成

楼主:
    题目就摆在那里,相信总会有热心大神会帮忙解答的,感谢jum1982的程序,只是还有一点疑问,数据处理好了不是要从PLC写入到扩展模块中去吗,好像要用到TO指令吧。

网友C:
    他要是不懂,写完他也用不了,模拟量输出通道是哪个?接线方式是怎样接?
    他要是略懂,写到这里他也该自已写下去了。
    术业有专攻,不是搞这个的强行去搞,只会费时费力,如果只是学习的话,这样就够了。

网友F:
理论上给变频器的模拟量减半就能使电机速度减半,但实践中异步电机转速不但和频率有关,还和机械负载有关。楼主的问题如果是完成课程作业,那就按楼主的思路做,实际上做不到严格的50%转速。如果要解决实际问题,如果不需要严格同步,可以用分压模拟量的方式(两个电阻解决问题,成本1元不到);如果需要严格同步,1、用机械减速(齿轮,同步带);2、改用伺服驱动++伺服电机,plc控制。3、A电机加编码器+PLC+B电机加编码器,实现对B电机的转速闭环控制(过于复杂,可靠性差,成本最高)。意见供参考。

网友G:
如果不需要严格同步,直接设变频器参数就可以.

楼主:
jum1982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不是要用,我只是在学!只是没人帮忙写出完整的。。。

网友H:
直接用A变频器模拟量输出速度给B变频,调整A变频输出增益

网友I:
如果A,B两台电机都是用变频器的话,还要什么PLC,直接用变频器就可以达到要求,A变频器模拟量输出电压到B变频器模拟量输入就可以了,B变频器频率上限设置在A变频器的一半就可以啊

网友I:
如果A,B两台电机都是用变频器的话,还要什么PLC,直接用A变频器控制B变频器就可以达到要求,A变频器模拟量输出电压到B变频器模拟量输入就可以了,B变频器频率上限设置在A变频器频率上限的一半就可以啊,简单省事,想学习就另讲

楼主:
此题快一个月了,仍没有人能爽快的帮一下!!!!!!!!!

网友J:
这个不用写程序吧,你把前机给定范围设置为5,后机的给定范围设置为10 就可以吧,后机的给定来源来自前机的AO端口

网友I:
引用楼主mfkdnip于2017-11-23 12:32发表的 三菱PLC速比控制编程 :
想通过A电机一编码器发出的脉冲数来控制B电机的转速,具体如下:
AB两电机都由变频器控制,A电机的速度是外部电位器给定,现B电机要和A电机实现联动,其速度和A电机的速度成比例,比如A电机是1200转/分,那要求B电机是600转/分,当A电机为1500转/分,那B电机为750转/分。一直以这个比例同快同慢。
我现在的思路是:1。给A电机装一编码器发脉冲给PLC。
2。PLC通过接收到的脉冲个数计算出A电机的实时速度。
3。以A电机的速度除以一个系数输出到D/A模块。

变频器自身的功能就可以完成,变频器都带模拟量输入输出的,A变频器输出模拟量接到B变频器模拟量输入,B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设置在A变频器的一半就可以达到功能

网友K:
还是建议楼主自己多动手,别人的思路仅供参考而已。要估计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