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3):
三菱FX3U与13台FX3U通讯,请问选用什么通讯方式稳定可靠?

网友A:
如果装了485ADP-MB 可以用MODBUS
CCLINK或N:N都只能 连接7个

楼主:
您好,我在手册看到加FX3U-485ADP-MB 1:N Modbus通信可以最多连32台,手册看的不是很懂,现在编程没思路,能指点下吗?

网友B:
主站程序,1个主机,2个从站

网友B:
1号从站程序

网友B:
2号从站程序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主站程序的T200,T201,T202,T203不用了

网友B:
FX3U-485ADP-MB模块固定使用还行,如果电箱有移动的话就会不稳定,而且FX3U容易买到假货,假货做不了Modbus通信,如果现场有环境因素,可以考虑光通信,不过那玩意贵。还不好调,如果配件没有卖,可以考虑FX5U价格也贵不了多少,如果PLC之间距离不远我觉得FX5U比3U好。如果用三菱触摸屏的话用FX5U就不用考虑通信了。利用触摸屏传输PLC与PLC之间的数据传输

楼主:
工控大神您好:
                        一台上位机与13台FX3UPLC通信,请问是采用无协议通信好,还是以太网通信好,选什么样的配置可靠,领导成本压得紧,不让选5U,可以加你微信吗?

网友B:
我想知道你用多少点的,如果用32点的,那还不如用5U,因为你13个3U做通信也不是很好搞。一个485ADP也要几百块,如果用5U就简单,用一块GT2310触摸屏。然后走以太网通信,一块触摸屏连接所有的PLC,然后通过触摸屏传送到各个PLC,三菱触摸屏有一个功能(动作触发)(软元件数据传送)就能PLC与PLC之间传送,数据是100毫秒刷新1次。例如1号PLC的M0信号共享给任何一个PLC。例如B机的D0数据共享给任何一个PLC。用威纶通触摸屏也行。威纶通传数据刷新时间200毫秒。例如威纶通的MT8101IE。

网友B:
我想知道你为啥会选择13台3U的PLC,是用输入输出还是高速计数器,还是定位。如果没有定位。没有特别多的高速计数器,我建议使用CC-LINK远程站,32位的输入和32位的输出,一个3U可以带8个远程站。8x32=256个点(是2个128点的PLC)这样1个就拖2.价格贵些,但是好做很多。还有就是你什么设备需要用13个PLC那么多了,我一台机用5个PLC都已经顶天了,而且是互相传输数据,相互不干扰,例如1号机罢工了其余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C:
我基本是一台机用两个PLC,然后加模块来实现功能,PLC太多了做通讯麻烦
QQ:611369538

网友D:
工控上位与13台3U通讯。距离近就用485BD,上位用组态,或就级语音编程轮询。距离远就用485ADP模块,上位还是一样。这是最少成本的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E:
这个工程好复杂啊,没玩过

网友F:
主机和从机用485,直接无协议通讯,自己定义好数据就可以了。通讯通过主机定时触发,按站号轮询从机,轮询到哪个就和哪个通讯。如果从机上不需要太多实时性,允许一定延时(1MS级)就完全没问题。线路也简单,直接把所有从机485串一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