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FX3SA 控制安装伺服(7系)

楼主(2017-11-23):
刚接触伺服,什么都不懂。现要求:
电机使能——慢慢转动,直到传感器接受信号后——电机转动22圈——使能放掉,
求梯形图和注释.....
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好像比较简单,但我不懂....

网友A:
一般不玩转多少圈。这种搞法。玩转圈的用DD直驱电机。普通搞法。要么位置控制,速度控制。扭矩控制。转圈又是什么梗。如果说练习的话。拿位置控制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