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3U带RS485-ADP-MB,J4伺服与PLC通讯

楼主(2017-11-23):
求大神帮忙,3U带RS485-ADP-MB,J4伺服与PLC通讯,线已经接好,就是通讯不上,伺服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
找说明书

网友B:
这真心有点麻烦的。理论上是可以,看J4手册
有一次我打电话问三菱技术热线,他说他们都没做过。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哈哈哈哈哈
FX3U-485与三菱J4通信扭力监控 (1).rar
工控交流。

网友D:
可以,你给我一个邮箱,我传一份程序给你,我做过一个FX3U-485-BD和MR-J3-500A通信过,读取电机当前转速,伺服报警信息,都可以,
真诚感谢!1109144204@qq.com

网友D:
看了你这几天的问题,我想你把通信高看了(MR-J4-A系列)J4-A系列通信就只能读取一些数据,动作好像只能控制简单的,我只读取过电机当前转速,伺服报警代码的读出。模拟量电压的读出
真诚感谢!110914420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