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无法与电脑通讯,ERROR不停的闪
zsh340

楼主(2017-11-23):
大家好:
我手上有一台别人拿过来的三菱FX3U-64MT。ERROR不停的闪且PLC无法与PLC通讯,始终联接不上。请问有什么办法能与PLC通讯。里面没有程序,是空的。

网友A:
有时可以强制清除一下内存,可以正常恢复。 如果恢复不了说明硬件坏,只能换CPU板。

网友B:
长时间不通电,里面的3V电池没有了,换个电池,格式化

网友C:
通讯不了 你装个驱动啊

网友D:
首先找个好的PLC,检查你的电脑或者通信线是完好的,然后将故障PLC拨到stop模式,然后联机,只要能联机就能在线查看故障代码,如果不能联机,那么你的PLC硬件已损坏,考虑维修PLC吧。

网友E:
线坏了吧,还是通讯口设置不对?

网友F:
我有遇過,如果 Reset 無效的話,就是掛掉了。
FX3U无法与电脑通讯,ERROR不停的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