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3):
自动生产线300kw,其中有5个中频电源,17个400w的伺服,1个150w的变频器,有20个模拟量信号的读取写入,独立运行模拟量读写还算稳定(数字199-201之间)。
当另外一条线路上的电阻焊机启动后,进行断续焊接作业。问题来了,模拟量的读写就不稳定了(大约180-215),有时甚至更多。
大家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一台设备运行会影响另外一台设备,)
请问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中频电源使用的单独接地后,设备独立运行时,模拟量不大受干扰了。
PLC,模拟量是和其它设备共地的。
计划明天再给PLC模拟量,单独接条临时地线看看效果。

网友A:
OMRON PLC出现循环超时 没有规律有时3天 有时5小时

网友B:
电源 接地。
XX到天亮!

网友C:
把接地问题好好解决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
个人感觉也是接地问题,正在处理。
只是地下石头很多,忙了一上午,打了一根接地极,3米深,下午打算加点工业盐,测测接地电阻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
个人感觉也是接地问题,正在处理。
只是地下石头很多,忙了一上午,打了一根接地极,3米深,下午打算加点工业盐,测测接地电阻试试。

加盐会腐蚀接地极的,网上有接地降阻的东西卖

网友E:
都是大神啊,学习了
工控人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盐会腐蚀接地极的,网上有接地降阻的东西卖

谢谢你的提醒。
只是已经加过了,使用的20mm镀锌管。不知能撑多久。
接地电阻5.6欧姆,再保留原来的接地线,估计会小于4欧,应该够了。

楼主:
再向大家请教一下,104 电容怎么用?
plc电源侧,已经加了RC滤波器。
抗干扰104 电容0.1uF 50 V  是接到0-10V模拟量模块的输出上吗?还是接到模拟量模块的电源上?还要配电感或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