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7ms2同步时输出轴出错

楼主(2017-11-23):
轴一为伺服输入轴,输入轴类型为实际当前值,轴二为同步输出轴。启动轴二同步控制36320.1等到轴二busy信号为开时,启动轴一jog正转,速度为100.00mm/min,轴二马上出错,伺服驱动器显示35.1报警代码,表示为指令频率异常,说指令速度过大,参数jog速度限制值为500000.00mm/min,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你把速度 改小10倍试试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改小后还是报错。
lishunlong86

网友B:
检查下电机接线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