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个按钮控制一个输出要怎么写

楼主(2017-11-24):
请教大家,如果x0到X40任意一个点接通都是输出Y0程序应该怎么写,可以不一个个的并吗?

网友A:
不想在程序里并联接点,可以在外部接线时并联信号线,并联后是一个输入信号。

网友B:
当做数据,如图
下载积分:+5(libin520)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wu32u2) 正解!

网友C:
程序不想并也可以串 啊
楼上的方法简单粗暴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并联也可以

网友E:
2楼正解,
工控人加油

网友F:
采用2楼的编法

楼主:
谢谢大家,以采用二楼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