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西门子怎么通讯

楼主(2017-11-24):
设备用的三菱FX3U系列的PLC ,周边设备用的西门子S7-300的PLC,怎么能实现通讯,进行数据读取

网友A:
引用楼主孤~~~狼于2017-11-24 14:30发表的 三菱PLC与西门子怎么通讯 :
设备用的三菱FX3U系列的PLC ,周边设备用的西门子S7-300的PLC,怎么能实现通讯,进行数据读取
最简单的方式是买一个触摸屏,然后通道1接西门子PLC,通道2接三菱,这样在触摸屏中数据交换就可以了。

网友B:
用modbus协议,可以的
daiz@yaskawa.com.cn

网友C:
用DP通信,三菱加个DP模块就行。

网友D:
是这样的,第三方,集成DP通信,应该就OK,同意楼上

网友E:
FX没有DP从站模块,在国内没有卖的。

网友F:
如果数据量不大,实时性要求不高,可以采用触摸屏通讯,如果需要快速通讯,可以用MODBUS通讯,还有可以买一个协议转换器,也可以实现不同plc间的通讯,例如红狮和协议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