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喷漆净化设备--有经验的同行分享一下

楼主(2017-11-24):
描述:流程图
风机由22KW变频器启动,PLC+触摸屏控制一整套系统,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同行给点意见,谢谢!
工控交流,有事好商量;QQ:935664782

网友A:
无泵水幕怎么做?水怎么循环?泵放在喷淋房外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泵水幕怎么做?水怎么循环?泵放在喷淋房外吧?
无泵水幕自然就是没有水泵,就是靠排废风机的运行形成负压,利用水涡卷机构形成水、废气混流,达到吸附漆渣的效果(水幕板是没有水的,一般会用涂油或粘废报纸、塑料膜之类办法,定期更换),想法很好实际应用多因为结构设计不合理,风机配置缘故效果并不好

楼主:
所有硬件都是标准的,只需做控制部分;我只是控制系统报价,算是比较简单,项目拿下来再说
工控交流,有事好商量;QQ:935664782

网友C:
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还是有些部分不够详细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