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4):
三菱FX3U控制J3伺服断电后可以继续监控伺服电机移动的数据,具体要怎么做
huiyang

网友A:
断电了你要如何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了你要如何监控?

意思是断电后工作台有人为的移动,伺服控制器安装有电池,编码器可以继续计数,PLC上电后可以自动回到断电前的位置,不用回原点

网友B:
除非你的编码器是绝对型编码器,不然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你的编码器是绝对型编码器,不然没办法

我公司有现成的设备是这样的只是我想搞清楚怎么做

网友C:
          把每个轴的归完零点后当前位置移到断电保持的寄存器去,等上点后又写入到每个轴的当前位置的特殊寄存器里去,但是断电后Table不能受外力推动,否则每个轴的位置就会发生错乱,最好每个轴都带刹车,以前用过这种方法,类似绝对编码器系统。

网友D:
3U 和J3很完美的组合,查看J3手册的绝对值控制篇和后面的程序例子。包你舒服

网友B:
说到底就是绝对编码器,不然就只能用刹车
huiyang

网友A:
伺服肯定是用绝对定位做的。发绝对脉冲走位置。停机前可以把当前位置保存下来。上电时 直接走这个位置。 这种情况应该不能在运动中断电。没试过。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断电后工作台有人为的移动,伺服控制器安装有电池,编码器可以继续计数,PLC上电后可以自动回到断电前的位置,不用回原点

网友E:
呵呵,搞笑了,三菱的编码器都是单圈绝对式,价格电池盒就可以再断电情况下记录轴运动位置,重点是上位控制器要收这个位置信号,如果是-B是总线直接可以读取,如果是-A的可以用ABS,或者走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