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4):
那位兄弟用过NJ501系列的PLC来通过ETHerCAT总线控制伺服电机的?系统总报ETHerCAT从设备错误,那位兄弟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A:
正准备用总线做个项目。看了写资料感觉不是太难。。。加油!!!

网友B:
兄弟!以上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选择伺服电机的版本出错,还是节点设置有错误?

网友C(2018-01-07):
我这里有做好的机器。

网友D:
引用楼主maozg0725于2017-11-24 17:51发表的 那位兄弟用过NJ501系列的PLC来通过ETHerCAT总线控制伺服电机的 :
那位兄弟用过NJ501系列的PLC来通过ETHerCAT总线控制伺服电机的?系统总报ETHerCAT从设备错误,那位兄弟遇到过类似情况?

用过,软件上设置的节点要跟实物设置的一致,任何一根网线不能有问题,只要有一处有问题就无法下载程序进去,会报从设备错误,值得吐槽的是它不会告诉你到底是哪一从设备有问题

网友E(2018-03-15):
我估计是你伺服节点不对,你查下各个伺服节点, 1 3 5 7 9.。。。。这样排下去的

网友F:
各位师傅:我现在和松下伺服做EtherCAT通讯,松下的找不到Z相脉冲设置呢,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