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二进制浮点数除法运算

楼主(2017-11-24):
DEDIV指令能不能用K1000做为除数?
比如这条指令
DEDIV D0 k100 D1000

网友A:
浮点数不能用k1000,要用E1000.0类型的。

网友B:
指令输错时会有提示的

网友C:
类型不对的话是输入不进的
QQ:611369538

网友D:
可以,当K.H为常数时,会在程式执行时自动转换成2进制浮点数运算。

网友E:
写不进去,要用E

网友F:
你那样的写法是没有错,直接写入的K.H在运算时都会自动转为浮点数,但是D0(除数)中的数据要先转化为浮点数才有效
DFLT D10 D0 DEDIV D0 K100 D1000

网友G:
模拟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