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4):
     我采用流程图控制伺服程序,在S24的状态有时可以,有时不能执行S24。 Y0一直有输出。 然后必须关电才能可以。(外部我也检查了没什么干扰的) 源程序如下
附件: 2017.11.24.zip (390 K) 下载次数:24

网友A:
不是这么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么写的

每次看到你两个球,我心血澎湃!

网友C:
之前遇過在相關的有2個供參考
1. DDRVA 指令有限定使用的次數 ( 通常都是代入 D 值,只使用一個指令 )
2. 在每次的轉換到 STL 後,先給個 Timer 延遲 0.5S,然後才可以觸發定位指令 ( 老師說因為 M8029 觸發了,但整個還沒有完全解束,又再立即觸發下一個指令,就造成當掉。
  • 下载积分:+3(wxq544463370)

网友D:
    说明书上说的很详细的,看看吧

网友E:
    定位指令前最好加延时

网友F:
    可以用10MS的时间制来延迟,运行中的时候是没有见明显的停顿的,我就是经常这么做
    QQ:611369538

网友G:
    论坛的高手出来解释一下!
    我认为不存在多指令输出的问题,因为在步进点之外的ddrva指令可以做很多很多条,只要不同时启动就可以。
    只要ddrva指令写进步进点之内,超过三条就有问题,自己亲自测过,问题也困扰了我n年,没有答案。
    关于延时问题,也不存在,如果在步进点之外用m驱动ddrva指令,用步进点之内驱动m,一点也不用考虑延时问题。
    比如ld m1 ddrva
    ld m2 ddrva
    ld m3 ddrva
    stl s30
    out m1
    ld x1
    set  s31
    out m2
    类推,一点问题没有,管它脉冲有没发完,8029有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