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4):
FX3U的程序测试过了,通信成功,转成L系列的就悲剧了。请师傅们指点,谢谢
附件: FX3U无协议程序(测试成功).rar (180 K) 下载次数:98
附件: L系列无协议和MR-J3通信.rar (170 K) 下载次数:24

楼主:
跪谢,实在是头疼

网友A:
硬件没问题的话,在看下报文格式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A:
看了你的程序你把你的报文按照图上的格式重新写试试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按照我对Q系列的了解把通讯程序发数据那段程序改成这样。不知道成功不?你可以试一下。另外就是通讯协议的最后一个不一致,3U的是48.L系列的是46.这个我是明白为什么这样了?我没有看通讯协议。如果成功请回复一下。多谢

网友B:
少了一张图片

网友B:
不好意思,截图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我对Q系列的了解把通讯程序发数据那段程序改成这样。不知道成功不?你可以试一下。另外就是通讯协议的最后一个不一致,3U的是48.L系列的是46.这个我是明白为什么这样了?我没有看通讯协议。如果成功请回复一下。多谢

明天上午就实验,请问参数有没有设置错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我对Q系列的了解把通讯程序发数据那段程序改成这样。不知道成功不?你可以试一下。另外就是通讯协议的最后一个不一致,3U的是48.L系列的是46.这个我是明白为什么这样了?我没有看通讯协议。如果成功请回复一下。多谢

谢谢您的帮助,已经通信上了,现在用线路跟踪就可以,X1A通道2接收信号(没有信号)明天问问三菱直接读缓存看看。应该可以了。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我对Q系列的了解把通讯程序发数据那段程序改成这样。不知道成功不?你可以试一下。另外就是通讯协议的最后一个不一致,3U的是48.L系列的是46.这个我是明白为什么这样了?我没有看通讯协议。如果成功请回复一下。多谢

谢谢您的帮助,程序已经做出来了,您给的思路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