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恳求各位大神,小弟急需一份AX9000TS的DD马达伺服驱动器,谢谢!

楼主(2017-11-25):
最近安装的DD马达在运行中出现抖动,机台精度不稳,棘手得很,恳请大神们帮忙。

网友A:
几年前有一台机器用的是CKD的直驱,故障确实是很少。动力也强劲。抖动一般是增益,加减速等参数,先把它精度调稳定,再慢慢加快运行速度。再调以上参数。
下载积分:+1(ajie512)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2(hxyldpshy) 感谢
下载积分:+1(797357621)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咗臉ヅ微笑ぺ) 热心助人!

网友B:
DD马达还没自己弄过,先学习一下,谢谢1楼

网友C:
见过实物的。有三种DD直驱电机。CKD , YOKOGAWA, HIWIN,定位的精度都可以。只是程序一般。

网友D(2018-01-06):
1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E(2018-10-30):
